求助锥形圆筒钣金问题

楼主(2013-10-26):
我是新手 ,求这圆筒怎么展开不了啊

网友:
你是不是用钣金画的

网友:
电脑重装了系统,没有SOLIDWORKS,明天到公司帮你看看

网友:
要有一段直线 否则是无法展开的

楼主:
有直线啊  求具体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直线啊  求具体点

需要看一下你的扫描路径和轮廓草图才能确定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这个直接搞两个不封闭的园放样就行了啊 !直接用CAD也能搞啊 !不过三维快点

网友:
跟算斜圆锥一样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看一下你的扫描路径和轮廓草图才能确定问题出在哪里

轮廓是直线,路径是底面的圆不封闭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轮廓是直线,路径是底面的圆不封闭的

在轮廓上加一段直线用在精度不高的场合, 此类零件还是用放样后展开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轮廓上加一段直线用在精度不高的场合, 此类零件还是用放样后展开比较合适。

多谢 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轮廓上加一段直线用在精度不高的场合, 此类零件还是用放样后展开比较合适。

为什么放样和扫描展开的不一样啊,是不是有拉伸材料啊。

网友B:
设定钣金参数 K因子   为 0.33              然后  钣金 放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定钣金参数 K因子   为 0.33              然后  钣金 放样

楼上 说的很对 k因子的选用也决定了展开的长度

网友:
如果你还搞不定 我帮你 展开

楼主:
展开是展开了 ,就是放样展开的是锥形,扫描的是长方形。我就问下为什么会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