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用什么命令将着两个曲面连接起来?

楼主(2013-10-26):
应该用什么命令将着两个曲面连接起来?

网友:
曲面-放样-填充-实体缝合-抽壳-OK

zmq
放样使用大圆的边线与小圆所在的边线的组合线直接进行。防样是否能够成功,是与大圆的位置,大小,抽壳厚度的要求有关。
能说详细点吗?我的曲面放样无法操作。

网友:
贴一张图

楼主:
我用曲面放样后为何在图纸中却没有显示?

楼主:
我贴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
得搭接几条曲线吧

楼主:
我后面慢慢修改,加厚后可以了。

网友:
曲面放样应该可以实现的

网友(点评):
还要加厚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