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中的筋怎么画,谁有pro学习教程

楼主(2013-10-26):
望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1、基准面,拉伸出来的。
2、哪个数据不懂?

网友A:
直接拉伸试试

网友:
旋转加拉伸搞定

楼主:
那这个筋怎么画,具体一点?还有第二个图看不懂,能否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拉伸试试

你说的是第二个图吧,不过数据我有点没看懂?请指教、。

网友:
第二个图明显就是旋转体吗,直接旋转,然后拉伸键槽,

网友:
直接用筋工具画,就可以。

网友:
直接拉伸就行啊

网友:
用筋工具或者直接拉伸 呵呵

网友:
先画底板,再画支撑板!!!

网友:
筋的话用筋工具做,在筋的竖直中心处建一个平面,进入草绘,指出参考线,画一条开放的斜边直线就OK了,线的两头分别在2条水平线上。草绘完成,就可以生成筋啦

网友(2014-03-31):
用插入里面的筋工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