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国产的RV减速机有哪些不错的品牌啊?

楼主(2013-10-26):
一般国产的RV减速机有哪些不错的品牌啊?

网友:
温州凯鑫,台湾利民  但是国产的会漏油,普遍现象啊,你如果要使用的话得小心哦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了。国产的需要做些改进了,普通漏油可不好、

网友A:
我公司用的都是佛山珠江厂强珠减速机,觉得还算可以了。

网友(点评):
请问你们用在哪个上面的,漏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公司用的都是佛山珠江厂强珠减速机,觉得还算可以了。

在正常安装的情况下没发生过。和浙江的某些减速机厂的产品对比,工作中的发热量大概低10°左右

网友:
台湾产的铝合金蜗轮,只有台湾利明做的好,在台湾市场占有率达80以上

网友(2014-01-22):
国产的品牌很多啊,城邦,爱德利,豪兴等等各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