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上下偏差

楼主(2013-10-26):
机械制图时的上下偏差怎么来确定啊,现在仅仅处于一种识图阶段,但要说制图还是不行的

网友:
前人定的,可以查表确定。

网友:
经验积累把,我师傅就这么跟我讲,每次问他为什么是这个公差,他说经验。就比如一般丝杠装轴承位置处,下差-0.005,上差+0.015。因为标准轴承孔,上下差都是0

网友(点评):
标准轴承内径和外径的上偏差为0,下偏差为负值,具体数值看轴承精度及尺寸。详见轴承手册。

网友(点评):
瑞典SKF,德国FAG,日本NSK、IKO等公司出的轴承使用手册,对轴承的使用及公差的选取都有详细的讲解。

网友:
查表,首先确定你的配合要求,然后找推荐配合公差,然后根据配合公差找到上下偏差

网友:
装配经验,实际设计时很多公差自己给,根本没按表上来

网友:
一是要看你用的场合。是松配,紧连接,还是过渡配合?这个可以查表,根据表上的推荐选择。二是要方便加工。孔轴都要自加工,孔一般都会选择基准孔,即下差为0,上差为+。因为孔比轴难加工,而且加工基准孔工具多,尤其是小孔。直径20以下的孔,钻头钻出的孔一般为0.1/0;铰刀铰出的孔一般为+0.05/0;拉刀拉的孔就更加好了+0.03/0。实际生产中,好的设备加上熟练的钳工操作,公差带比这个还小。

网友:
根据装要求确定公差带。总共有三种配合要求:间隙配合、过渡配合、过盈配合。

网友:
先学公差基础知识再说吧。

网友:
曾经因为公差还闹过笑话,慢慢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