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键槽的电机轴是不是不适合用在工业机器人这种高精度的地方啊?

楼主(2013-10-26):
带键槽的电机轴是不是不适合用在工业机器人这种高精度的地方啊?还有,一般市面上有安装键槽的标准件吗?

网友:
高精度多高,高的不是机械了?

网友(点评):
没听明白。。。求解释哈

网友:
键本来是紧配的,怎么不适合,无解。

网友(点评):
偶然看到哪个帖子是这么说的,所以很疑惑。还听说,经常回转运动也最好不要用键槽?

网友:
经常回转运动的不用键槽那该用什么呢?真搞不懂。

网友(点评):
现在越来越多也用锥形涨套,很多键槽的地方就省略了

网友A:
并联机器人大多采用胀紧套,用在无键槽轴上。设计手册上有

网友(点评):
串联机器人呢?

网友(点评):
采用胀紧套是为了方便安装。伺服电机带刹车如果用键槽很安装的。要先通电放刹车,配合安装。机器人安装空间本来就少。

网友:
当然不应该用键传动,可靠度不高,容易产生传动迟滞。

网友B:
机床主轴电机也是键连接的

网友(点评):
但是那个回转运动没有工业机器人多的吧?

网友(点评):
可否指导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联机器人大多采用胀紧套,用在无键槽轴上。设计手册上有

吹泡泡  说的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床主轴电机也是键连接的

是的,机床切削时通常主轴不是正传就是反转,经常正反转的最好用胀 紧套

网友:
机床主轴用键连接可以,进给传动用涨套,不用键,对其反向间隙有影响

网友:
其实这个要看什么应用吧,大扭矩的用胀紧套不是很可靠,而且价位跟品质也相差很多啦。

网友(点评):
在减速器的输出轴,那是不是用键槽呢?

网友:
减速机的输出轴很多都有带键,输入端倒是也是很多不带键,用胀紧套。其实机器人上的减速机很多的输出都是法兰输出,不是轴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