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KW电机怎么配皮带?

楼主(2013-10-27):
130KW电机怎么配皮带?

网友:
按照机械设计手册步骤计算验证:victory:

网友:
根据实际负载,倒推计算

网友:
除了看功率还要看两带轮要求的转速,根据主动轮转速和电机功率,然后查找机械设计手册,选择主动带轮直径和皮带型号。皮带型号分普通V带和窄V带等及其他种类的皮带,看设计需要确定。
130KW功率一般选用窄V带 ,窄V带分基准宽度制和有效宽度制,这个国内一般用基准宽度制spa,spc,spb型。故一般可用SPC,SPB窄V带。
经验不为准,具体请楼主参照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我厂里的20立方空压机就是V带传动。7根皮带130KW的电机。

网友(点评):
请教传动比,小带轮直径和转速,皮带型号?

网友:
查设计手册。

网友:
查手册是最方便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