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紧框架有限元分析

楼主(2013-10-27):
预紧力框架:前后梁、四根横梁,有螺纹拉杆预紧,预紧力每根拉杆800t,采用有限元分析,结果和实际不服,请大家帮忙看看有什么问题

网友A:
贴一下加载位置和加载方式,再贴一下接触形式。

楼主:
接触为无穿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一下加载位置和加载方式,再贴一下接触形式。

位置

网友(点评):
抱歉,刚离开了下。你是感觉位移太大了吗?如果是,检查下你的加载压强,看是选的总数还是每个。

网友:
你说的跟实际不符,实际是什么样子,总得说说吧。我可不会象那帮小白一样,听风就是雨的。

网友(点评):
哈哈,大侠,这两张图没问题吗?

网友:
你用什么分析的 把模型发给我 有空帮你看看 ghotcn@gmail.com

网友B:
这是挤压机的卧式框架,还是以前说的那个事情,没懂受力之前,胡乱上有限元,就被害死了,

你这个东西,要有大缸,大缸是怎么施加力的?那个环带的受力本身就是不均匀的,

必须先把受力模型先完全搞懂,在受力模型正确的条件下,才能玩有限元,否则不会有正确结果的,

网友:
感觉多数应该是约束的问题
如果只是简单加载不用有限元用公式算算

网友:
不是太清楚这个东西是怎么工作,怎么装配的。但是从加载情况看,你下面有约束,如果受力均匀的话,上面的两根横梁应该变形更大些。

网友:
看不懂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挤压机的卧式框架,还是以前说的那个事情,没懂受力之前,胡乱上有限元,就被害死了,

你这个东西, ...

网上的论文

网友C:
四个杆应该是受拉力啊,楼主为啥要受压呢
受压力的情况要比受拉力的情况复杂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个杆应该是受拉力啊,楼主为啥要受压呢
受压力的情况要比受拉力的情况复杂的多

工作状态拉杆受拉力,施加预紧力,用于抵消工作拉力,避免框架分离以及提高拉杆寿命!

网友(点评):
谢谢楼主,学习了!那个预紧力是要800吨呢,好大啊,没接触过这类机器,楼主不要见怪~

网友:
初学者不懂帮顶~

楼主(2014-07-13):
使用ANSYS workbench,和实际吻合

网友(2017-04-17):
看一下受压面积吧,这个和压铸机注塑机有点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