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氮加工 求科普

楼主(2013-10-27):
那位大侠说说,这样加工有什么好处?

网友:
热变形,提高加工效率

网友:
冷却效率高,并且环保。

网友:
1.有利于加工对切削热敏感的金属,如钛合金一类。2.极大降低切削热,亦可提高加工精度。

网友(点评):
一冷一热 刀具不会发生冷脆吗?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不用切削液,冷却要好很多

网友:
零下200多度,对任何材质都是种考验

网友:
听都没听过。见识了:victory:

网友:
对刀具也是考验啊!!!

网友:
这样做液氮是不是成本高很多别用切削液。

网友:
以前发过了
成本太高不适合通用加工吧,并且低温对设备和刀具要求比较高
另外冷缩是不是也会导致工件变形

网友(2013-12-02):
怎么加工呢,是用液氮做冷却液吗,成本也太高了塞,我公司只是在镶铜套的时候,才用液氮冷却。

网友:
尺寸如何保证?低温条件下零件肯定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