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拆不了中捷Z3063钻,主轴上下打滑,漏油厉害。求助

楼主(2013-10-27):
师傅们帮帮我。我拆不了中捷Z3063钻。那个师傅帮帮我。有没有中捷钻装配图。问题是主轴上下打滑。漏油厉害。

楼主:
中捷Z3063钻

网友(点评):
需要帮助可以联系我

网友(点评):
这年头破坏容易,建造难。

网友:
是摇臂钻吗
我们公司摇臂钻去年也是主轴漏油
然后我打电话给厂家
厂家回复换主轴的油封
然后就解决了
我们的摇臂钻是山东的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哪个地方漏油,是主轴和主轴套筒还是主轴套筒和主轴箱之间。从第一张图上看花键轴是可以拉出来的,如果太紧可以吧花键轴端部的螺母安装上用撬杠撬下来,一般钻床售后是把花键轴和手柄及外壳整体拿下来的钢球.花键轴螺母什么的都不拆。第二张图看像是上部齿轮箱漏到下面了图1的什么箱里了,哪的把上面的齿轮箱拆开了。以上是Z3050钻床拆卸方法我没修过3063的钻床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中捷生产的 Z3040 3050 3063 3080 结构都一样的 只是件的大小不同

网友:
没有拆过,细心的看一下,应该能拆开的

网友:
你油加多了  放些 除此之外还有啥问题

网友:
根据组装原理应该能拆开。

网友:
主轴稍稍顶下,链条松一下,螺丝在主轴箱最下面,水平轴估计牙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