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花键的设计

楼主(2013-10-27):
各位好,小弟要设计一个内花键,但是不知道怎么入手,请教各位大神解释一下
外花键的参数为:
模数:1
齿数:24
压力角:30°
量棒直径:1.75
棒间距:2.5

网友:
我这边有个excel你可以看一下,比较好用。你可以先去查一下机械手册(我记得好像是第三卷)或者齿轮手册。
然后注意下选择材料的时候可以注意下热处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