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步进电机,减速机选型样本

楼主(2013-10-27):
用中创天勤的步进电机。。。想配一个减速机。。最好是蜗杆减速机。。
谁有选型样本。。给我发一个。。谢谢.(网上搜了很多都没有合适的选型样本。。。)
hainajishubu@163.com

网友:
淘宝上没有吗,卖的好多啊

网友:
找公司采购,向供应商索取,我想供应商应该是很高兴地

网友A:
步进电机及驱动器选型须知
  1、选择保持转矩(HOLDING TORQUE)

  保持转矩也叫静力矩,是指步进电机通电但没有转动时,定子锁住转子的力矩。由于步进电机低速运转时的力矩接近保持转矩,而步进电机的力矩随着速度的增大而快速衰减,输出功率也随速度的增大而变化,所以说保持转矩是衡量步进电机负载能力最重要的参数之一。比如,一般不加说明地讲到1N.m的步进电机,可以理解为保持转矩是1N.m。

  2、选择相数

  两相步进电机成本低,步距角最少1.8 度,低速时的震动较大,高速时力矩下降快,适用于高速且对精度和平稳性要求不高的场合;三相步进电机步距角最少1.5度,振动比两相步进电机小,低速性能好于两相步进电机,最高速度比两相步进电机高百分之30至50,适用于高速且对精度和平稳性要求较高的场合;5相步进电机步距角更小,低速性能好于3相步进电机,但成本偏高,适用于中低速段且对精度和平稳性要求较高的场合。

  3、选择步进电机

  应遵循先选电机后选驱动器原则,先明确负载特性,再通过比较不同型号步进电机的静力矩和矩频曲线,找到与负载特性最匹配的步进电机;精度要求高时,应采用机械减速装置,以使电机工作在效率最高、噪音最低的状态;避免使电机工作在振动区,如若必须则通过改变电压、电流或增加阻尼的方法解决;电源电压方面,建议57电机采用直流24V-36V、86电机采用直流46V、110电机采用高于直流80V;大转动惯量负载应选择机座号较大的电机;大惯量负载、工作转速较高时,电机而应采用逐渐升频提速,以防止电机失步、减少噪音、提高停转时的定位精度;鉴于步进电机力矩一般在40Nm以下,超出此力矩范围,且运转速度大于1000RPM时,即应考虑选择伺服电机,一般交流伺服电机可正常运转于3000RPM,直流伺服电机可可正常运转于10000RPM。

  4、选择驱动器和细分数

  最好不选择整步状态,因为整步状态时振动较大;尽量选择小电流、大电感、低电压的驱动器;配用大于工作电流的驱动器、在需要低振动或高精度时配用细分型驱动器、对于大转矩电机配用高电压型驱动器,以获得良好的高速性能;在电机实际使用转速通常较高且对精度和平稳性要求不高的场合,不必选择高细分数驱动器,以便节约成本;在电机实际使用转速通常很低的条件下,应选用较大细分数,以确保运转平滑,减少振动和噪音;总之,在选择细分数时,应综合考虑电机的实际运转速度、负载力矩范围、减速器设置情况、精度要求、振动和噪音要求等。

步进电机是一种作为控制用的特种电机,它的旋转是以固定的角度(称为“步距角”)一步一步运行的,其特点是没有积累误差(精度为 100% ),所以广泛应用于各种开环控制。步进电机的运行要有一电子装置进行驱动,这种装置就是步进电机驱动器,它是把控制系统发出的脉冲信号转化为步进电机的角位移,或者说:控制系统每发一个脉冲信号,通过驱动器就使步进电机旋转一步距角。所以步进电机的转速与脉冲信号的频率成正比。虽然步进电机已被广泛地应用,但步进电机并不能象普通的直流电机,交流电机在常规下使用。它必须由双环形脉冲信号、功率驱动电路等组成控制系统方可使用。因此用好步进电机却非易事,它涉及到机械、电机、电子及计算机等许多专业知识。

   为了让更多的用户了解步进电机及步进电机驱动器,选择到最适合自己使用要求的步进电机和步进电机驱动器,特将有关选型原则介绍如下:(仅供参考)

1. 首先确定步进电机拖动负载所需要的扭矩。最简单的方法是在负载轴上加一杠杆,用弹簧秤拉动杠杆,拉力乘以力臂长度既是负载力矩。或者根据负载特性从理论上计算出来。由于步进电机是控制类电机,所以目前常用步进电机的最大力矩不超过 45Nm ,力矩越大,成本越高,如果您所选择的电机力矩较大或超过此范围,可以考虑加配减速装置。

2. 确定步进电机的最高运行转速。转速指标在步进电机的选取时至关重要,步进电机的特性是随着电机转速的升高,扭矩下降,其下降的快慢和很多参数有关,如 : 驱动器的驱动电压、电机的相电流、电机的相电感、电机大小等等,一般的规律是:驱动电压越高,力矩下降越慢;电机的相电流越大,力矩下降越慢。在设计方案时,应使电机的转速控制在 1500 转 / 分或 1000 转 / 分,当然这样说很不规范,可以参考〈矩 - 频特性〉。

3. 根据负载最大力矩和最高转速这两个重要指标,再参考〈矩 - 频特性〉,就可以选择出适合自己的步进电机。如果您认为自己选出的电机太大,可以考虑加配减速装置,这样可以节约成本,也可以使您的设计更灵活。要选择好合适的减速比,要综合考虑力矩和速度的关系,选择出最佳方案。

4. 最后还要考虑留有一定的(如 30% )力矩余量和转速余量。

5. 尽量选择混合式步进电机,它的性能高于反映式步进电机。

6. 尽量选取细分驱动器,且使驱动器工作在细分状态。

7. 选取时且勿走入只看电机力矩这一个指标的误区,也就是说并非电机的扭矩越大越好,要和速度指标一起考虑。

8 . 在转速要求较高的情况下可以选择驱动电压高一点的驱动器。

9 . 在选购时是采用两相的还是三相的,这并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只要步距角能满足使用要求就行。

四相步进电机接线.

首先说一下要用到的东西:被测的步进电机、万用表、已经连接到电脑的步进电机驱动板、已经安装正常的mach3

1、先用万用表分别测出相通的四组线,这就是四个组绕了,

2、把电机任意一组的两根线接在驱动板上其中一轴的out1+和out1-上,另外任意一组接在out2+和out2-上,其余四根线空置,利用mach3驱动电机,如果电机正常旋转,那么在测的这两个组绕一定是相邻的两个组绕,如果电机抖动,不转,那这两个组绕就是对面的两个组绕。(这一步就可以测出那两个组绕是对面的,那两个是相邻的)

3、还是把电机的任意一组的两根线接在驱动板上其中一轴的out1+和out1-上(这一组绕对面的组绕空置),然后把这个组绕相邻的那两个组绕的任意一端串联,另外两根接在驱动板的out2+和out2-上,再驱动电机,如果正常旋转,那么恭喜你,串联的两头是对的(也就是说你串联的这个两根线是一个组绕的头和另一个组绕的尾),如果电机光抖动不转,那就换一头串联,

4、再用同样的方法找出另两个相对的组绕的头和尾,就大功告成了

提醒大家,四相步进串联使用是把对面的两个组绕首尾相连(也就是图中的白接棕,黄接红,这样就只有绿兰,黑桔四根线了),如果是并联使用,那就是把对面的两个组绕的首首和尾尾都相连,(就是绿接红、黄接兰、白接黑、桔接棕,也接成四根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及驱动器选型须知
  1、选择保持转矩(HOLDING TORQUE)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