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刀加工铜,Rmax老是超差

楼主(2013-10-27):
铣刀加工铜,Rmax老是超差,请问怎么解决,转速7200,进给是0.2

网友:
PCD刀即可。

网友:
什么铜?多大直径什么样的刀?
一般可以提高转速降低给进来试试

网友:
转速不变,进给量0.15 或0.1试试

网友:
有专门加工有色金属的刀具可以试一下

网友:
加工完后,光一刀,不就上去了

网友(点评):
赞同,不知道你说的超差是多少,我们公司也做电极啊,加工中心先开粗,然后精光,精度可以保证的

网友:
我单位铣的紫铜电极光洁度很好的

网友A:
我想问一下,用合金刀加工铜用什么切削参数最好 ,转速 ?     进给是  ?    切削用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一下,用合金刀加工铜用什么切削参数最好 ,转速 ?     进给是  ?    切削用量?

三菱的NX2525

关键是刀子要锋利

网友:
机械制造的课本上说合金工具钢不能加工有色金属。

网友(2013-11-26):
铜的塑性比较好,刀具锋利一点,应该能减小变形

网友:
我也做紫铜,用的白钢14mm铣刀,效果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