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驱动双油缸提升叉车,做好了到现场不同步

楼主(2013-10-27):
公司做了个类似叉车的结构,悬臂梁长2.3米,载荷2.5吨,采用同叉车一样的滑轮机构,利用2个油缸提升门架。
没想到找上海某著名液压公司设计,出的方案是 双缸 由2组阀组独立控制,当时就很担心不同步怎么办,
结果到现场果然不同步,门架都被拉裂。。
后来废掉其中1组,用1组阀控制,不同步没出现,倒是出来个新问题。
额定载荷 550mm的油缸伸出量 花了10分钟。。。这实在是龟速来形容。。
看了下泵压力6.7MPA。。理论上计算对于2个直径100的缸的话 有10吨的推力了。。
我现在最好奇的是 到底什么时候该2路阀控制2个油缸  什么时候1路阀控制2个缸??

网友A:
要求明示这家上海液压公司,让她付出代价。

网友B:
我知道,我讲不透彻,不说了
等高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明示这家上海液压公司,让她付出代价。

这个是这样的。。我们报过去大概是3吨的负载,当时他们公司选了通径6mm的系列控制阀,系统设计压力7Mpa
理论上7mpa有10吨的推力,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压力表显示泵出口压力都达到了 6.7Mpa
负载是2.5吨载荷+1.2吨叉子自重+约0.3吨的摩擦力,大概总负荷是4吨重物
由于是采用滑轮机构,油缸载荷因为 4吨x2=8吨,
但是现在系统压力表显示是6.7Mpa,虽然能升起来 但是极其缓慢 !!
我他瞄都搞晕了。这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点评):
液压必须与机械和电气结合才能发挥效力。我做液压,但是整天在研究机械结构和电气控制,液压研究的时间倒较少。上海那家公司典型的只略懂液压,不懂机械和电控的,和大多数中国企业一样。

网友(点评):
沿程压力损失你没有算上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我讲不透彻,不说了
等高人

难道是设计的余量太少了么??
现在他们重新提了个方案 采用1路阀 换掉原来的油泵
新的油泵 油压12Mpa (原先的油泵是7mpa)
按照他们的说法 认为就是系统未名的阻力太大,所以要加大推力。。
也就是说 对于设计压力7Mpa,2个直径100mm的油缸来说,现在6.7Mpa 负荷太高了。
应该改为设计压力12Mpa,这样相当于大马拉小车

网友(点评):
未名的压力太大,你让他测一下油缸的,进出口压力,不 就知道了,感觉,你们很水,而且,你被忽悠

网友(点评):
这是个很简单的系统,竟然被做成这样了。呵呵,这就是中国公司,你们公司没有懂机械的吗?

网友(点评):
未名?他们现在还不明白吗?

网友(点评):
我做了10年机械我不懂么?我当然懂 所以不明白为什么阻力这么大

网友C:
你计算一下功率,一组阀可能通流能力小,节流阻力大,功率浪费在阀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计算一下功率,一组阀可能通流能力小,节流阻力大,功率浪费在阀上了。

按照我的要求 双油缸30mm/S的速度来说 所需的油为:
V=0.0157X0.03X1000=0.471L 液压油
这对于6毫米的系统通径 不算大吧?流速8M/s 带压侧

网友(点评):
泵的输入功率是多少?泵的流量又是多少?泵流量的一半除以油缸面积,就是油缸的速度,你再算算,实际速度是多大.

网友(点评):
为什么说泵流量的一半除以油缸面积?为什么是一半,谢谢

网友(点评):
不要这么算,上海那家公司不懂机械,更不可能精通液压了

网友(点评):
那上海有愿意做这种小单的好公司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按照我的要求 双油缸30mm/S的速度来说 所需的油为:
V=0.0157X0.03X1000=0.471L 液压油
这对于6毫米的系 ...

你怀疑泵的输入功率太小么?东西在办公室 具体我只能明天才能说

楼主:
我们是交给七洋液压设计的,现在过了质保期 欲哭无泪啊。。到底他妈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D:
直接用叉车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叉车不行么?

尺寸啊 什么地 完全不对劲啊chicun

网友:
我厂去年买了一台液压剪板机标牌是株洲锻压机床厂用了一个月调刀口间隙的齿轮就转不动了,用了半年油泵又坏了说明书上写的63YCY14-1B,但拆开后油泵上的标牌是40YCY14-1B,买了一台油泵准备换的时候才发现不对,原装油泵实际是25YCY14-1B贴了一个40YCY14-1B牌子,管设备的不让和领导说。很有可能买的就不是正规株洲锻压机床厂的。哎真是中国人吭中国人,不地道。

网友E:
我见过的叉车的滑轮结构是减力增速设计,如果是这样的结构比较符合楼主描述的现象,解决办法就是换高压油泵。

网友:
叉车架载发动机功率多太?齿轮安装方式;曲轴风扇皮带轮+两级减速+连轴器+齿轮泵?还是输油泵+连轴器+齿轮泵?——分流阀——一部分去转向系统,另一部分经两路组阀去举升缸,另一倾斜缸。请问;两路阀上的溢流阀调节了没?另外要做到两缸同步缸杆上的同步轮(含链轮)架固定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见过的叉车的滑轮结构是减力增速设计,如果是这样的结构比较符合楼主描述的现象,解决办法就是换高压油泵 ...

没错,他们的解释就是换高压油泵。。但是东西在现场。。所以最后建议还是买一套。。因为客户部允许拆掉

楼主:
引用 楼主:
难道是设计的余量太少了么??
现在他们重新提了个方案 采用1路阀 换掉原来的油泵
新的油泵 油压12Mpa  ...

我们确实不懂液压。。我们做炉子的。。

网友:
是电炉液压倾翻??????

网友(点评):
就是给卧室炉子装卸料的料车,升降过去采用的变频电机 光一个电机就是5W,我改成了液压系统,因为不懂就计算了工况给七洋,为了安全 完全抄的叉车的门架结构。

网友(点评):
我04年开始做液压系统时公司代理的就是七洋的阀,那个公司根本不懂什么液压系统,就是买来图纸生产阀,阀质量还凑活。

网友F:
七洋式台资的,苏州有个台资企业,就认可台资的质量,液压系统非给他做,结果出了很多问题。
你的这个速度慢还是出在同步上。两个油缸顶升不同步导致导向柱受到偏载,增加摩擦阻力。你要是检查导向柱和滑动副都能看到划痕。
要解决得从机械上想办法,比如增加导向滑动间间隙,增加干油润滑。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七洋式台资的,苏州有个台资企业,就认可台资的质量,液压系统非给他做,结果出了很多问题。
你的这个速度 ...

我用的winkel的组合轴承 2个方向都有轴承定住,也就是说偏方向是有轴承的,我也让客户检查了 没发现划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七洋式台资的,苏州有个台资企业,就认可台资的质量,液压系统非给他做,结果出了很多问题。
你的这个速度 ...

仔细计算了下。。采用滑轮结构的话提升力 等于重物X2,所以。。实际载荷在7800KG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见过的叉车的滑轮结构是减力增速设计,如果是这样的结构比较符合楼主描述的现象,解决办法就是换高压油泵 ...

叉车也是1组阀门控制2个缸么,即阀组的出油用3通分2路 到2油缸,毕竟2油缸是左右对称安置的 受力差别应该不大,

网友G:
最好先参考一下市场上的,有成熟的设计,有模块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好先参考一下市场上的,有成熟的设计,有模块化的

抄的就是成熟的叉车啊。。。问题是谁卖给你这么小的套件啊

网友:
如果是两个普通的换向阀,完全靠电阀组中的流量控制阀来实现同步,实现比较困难。两路阀同步控制一般在使用比例换向阀的时候使用,同时油缸需加位移传感器与比例阀在电控实现闭环回路,这样的同步精度比较高。一组阀出两个同步缸的一般有同步阀,分流马达,同步油缸,这三个同步精度最高是同步缸,这个是用在油缸容积比较小的情况;分流马达同步精度相对较高但成本比较大,同步阀价格便宜,同步效果也比较差。还有其他的在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也可以是用带压力补偿的调试阀来实现同步。

网友:
多功能液压同步的各种设计分析

应采用压力补偿分流阀或同步马达,例如起重机双油缸采用分流集流阀,修车行的举升机采用同步分流马达,两柱两路同步,四柱四路同步
可参考论坛中同步控制的相关讨论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p;extra=&page=2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是交给七洋液压设计的,现在过了质保期 欲哭无泪啊。。到底他妈哪里出了问题。。

台湾的七洋吗?

网友:
我现在做的设备上有很多油缸控制并且需要同步,也有许多情况是和你这种机械方面是刚性连接的。假设采用两个阀分别独立控制的话,结果就是在两边负载不均匀的情况下(而且这种情况肯定是必然的),你的设备被机械硬损伤。像版主说的,你可以采用一个阀(大流量的)或者两阀合流后分流通向油缸,这样的结果就是,流量先通向负载小的那侧,而当这个时候,又由于刚性连接,必然会在一定时间后带动另一侧的油缸推动,达到你设备的动作预期。要求特别高的情况下,我会采用带压力补偿的比例换向阀,在我们的卷扬提升回路中大多采用这种同步回路。第三种,是在我们的顶升系统中,油缸的同步精度要求比较高,我采用了双泵双回路系统,一个电机带动了两个排量一样的泵,分别去控制两个油缸,这样基本能够满足使用要求。
     楼主说的什么时候用两个阀,什么时候用一个阀,我的理解是,在刚性连接的情况下,千万不能用单泵双阀来控制,后果你已经见到了。非刚性连接,对举升平面要求不是太严格,偏载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下,可以用连个阀,当一边被过度举起的情况下,必然会造成过举的这边负载不断加大,在不断加大之后,对侧负载相对减少,流量会留到对策,交替的会实现你的举升。

网友(点评):
感谢您的支持! 我明白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按照我的要求 双油缸30mm/S的速度来说 所需的油为:
V=0.0157X0.03X1000=0.471L 液压油
这对于6毫米的系 ...

你把速度换算成0.03m/s, 按照你的公式计算出来得出的0.471单位不对,肯定不是L了,你的缸径是多少?计算有问题,单位混淆了

网友(点评):
缸径=0.1m,那么S=3.14*0.1*0.1/4 因为是双缸所以X2=0.0157m2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把速度换算成0.03m/s, 按照你的公式计算出来得出的0.471单位不对,肯定不是L了,你的缸径是多少?计算有 ...

网友:
既然能拉动说明压力足够,速度慢只能是流量的问题了,泵排量小?阀公称流量小?管路小?油缸油口小?或者是阀板内部孔道小?要仔细核算,检查!

网友(2013-12-01):
按照我的要求 双油缸30mm/S的速度来说 所需的油为:
V=0.0157X0.03X1000=0.471L 液压油
这对于6毫米的系统通径 不算大吧?流速8M/s 带压侧
这个流速要求稍微有点高。
再大一点的通径有哪个。重新选个大一两档的,计算一下速度吧。

网友(2014-01-08):
现在同步系统的确影响的挺大的

网友:
你这个系统问题应该出在流量不够上。处理方法:1、加大流量 、2、电机功率可能也需要加大(需根据情况计算)。

网友(2014-02-15):
这个是设计上的问题,没有考虑沿程阻力,楼主能把原理图传上来吗,我们一块分析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是交给七洋液压设计的,现在过了质保期 欲哭无泪啊。。到底他妈哪里出了问题。。

请找七洋的简春亮副总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叉车不行么?

原理和查查升降一样   主要你有没有切断阀      最好 图纸让我看看

网友:
找电气工程师搞,买俩位移传感器,还是俩组阀控制,一缸一个,电信号接二位二通阀,实时补偿

网友(2014-05-11):
好像没有算上沿途的压力损失,还有就是系统压力选的太低了,3吨的大概在15MPa左右。提升速度慢与所选的控制阀流量有很大关系,把通径改大一些应该有效果,楼主还是请他们仔细算算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叉车也是1组阀门控制2个缸么,即阀组的出油用3通分2路 到2油缸,毕竟2油缸是左右对称安置的 受力差别应该 ...

是的,全自由的一个阀控制三个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