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不锈铁sus416,一会刀尖就烧了

楼主(2013-10-27):
用的是ca5525 刀片 ,车不锈钢没问题 ,很好车 。车416 ,一会刀尖就烧了 。

请师傅指点下。

网友:
转速没拉上来,刀尖直接带掉了。用TN60试试。

网友A:
CA5525是车钢件的,得换CA65系列的,这是京瓷车不锈钢的。
另外你都说了车不锈钢没问题,难道416不是不锈钢?逻辑有问题。

楼主:
你好我昨天说错了用的是ca6525  车不锈钢没问题 车416不锈铁就不行了(用磁铁可以吸住 铁削发黄 一会就烧了) 今日感觉不好车 转速也慢 就是刀尖一会就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5525是车钢件的,得换CA65系列的,这是京瓷车不锈钢的。
另外你都说了车不锈钢没问题,难道416不是不锈钢 ...

借个地方问大侠个问题:京瓷的刀具加工硬不锈钢用什么材料好?PR1305怎么样?陶瓷涂层怎么样?

网友(点评):
京瓷都出到PR1305啦?你看下是不是M类的。如果是的话就可以,但是这种涂层做不锈钢线速度建议不要太高,建议80~100左右,如果是CA65系列的可以高些。如果线速度过低的话(低于80甚至60)用PR930会好点。

网友(点评):
PR1305是S类的,现在用WIDIA的一种,我查了下最外面的涂层是TiN,京瓷没有这种涂层。工件硬度比较高,HRC40左右,CA6525不太合适。京瓷的MEGACOAT涂层怎么样,我在考虑金属陶瓷的。

网友(2014-05-04):
我们公司的不锈铁,都是用的ca5525,一刀4毫米,很好车的

网友(2014-08-25):
线速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