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凸轮在给予推杆40KG左右的推力时, 能对下面的钢板有多大的压力

楼主(2013-10-27):
如图所示,上面的两个凸轮在给予推杆40KG左右的推力时,
能对下面的钢板有多大的压力,能不能达到8----10吨?

单位都是mm

网友:
看力的方向,找出微小位移之比,根据虚功原理来计算。

网友:
按照刚体计算下来(钢-钢摩擦系数为0.1),也就5~6吨
但是,楼主,这是变形体,那么大的支持反力,应该已经塑性变形了

网友:
总感觉你图中的位置不太对,那个夹紧位置应该是最大值了

网友(2013-12-26):
偏心轮(偏心率5-7%) 扩力10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