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预紧力疑惑

楼主(2013-10-27):
记得上机械设计的时候螺纹连接设计时,是根据负载计算每个螺栓的受力,如果是普通螺栓连接就根据单个螺栓受力计算螺栓的预紧力,再根据预紧力计算螺栓直接。那么就是说预紧力是和外负载有关了。今天没事百度一下,百科给的公式
       P0=σ0×As As也可由下面表查出
  As=π×ds×ds/4    ds:螺纹部分危险剖面的计算直径
  ds=(d2+d3)/2
3= d1-H/6  H:螺纹牙的公称工作高度
  σ0 =(0.5~0.7)σs
  σs――――螺栓材料的屈服极限N/mm2 (与强度等级相关,材质决定)
       P0:预紧力
   怎么和外负载没有关系呢? 有点疑惑。
望大侠们解答下,谢谢

网友A:
首先明确一下什么叫预紧力。顾名思义就是螺栓在承受工作载荷之前,预先受到的里的作用。自然和外载荷没有关系。
螺栓本身的强度是固定的,也就是说它自身的预紧力是有上限的,和加在它身上的载荷没有关系。不知道这样讲lz有没有明白。

lz说的载荷我们可以这么理顺它:根据载荷,计算出螺栓需要承受的力。然后根据力和其他条件选出合适的螺栓。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的解答,我现在的理解是螺栓的选择是根据外负载来计算,确定螺栓的小径,选择螺栓;当我们在实际操作中要给螺栓一个预紧力时根据P0=σ0×As ,计算预紧力,再用工具施加预紧力。不知道我现在理解是否对?谢谢

网友(点评):
嗯,大致可以这样理解。其他的就是一些细节的东西,比如螺栓的材料,热处理,类型,布局。

网友:
注意到那个系数没有,0.5-0.7,这个就是预紧力与屈服极限或者说最大载荷的关系

网友(2014-03-11):
根外载荷有啥关系啊  你知道什么是预紧力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明确一下什么叫预紧力。顾名思义就是螺栓在承受工作载荷之前,预先受到的里的作用。自然和外载荷没有关 ...

学习了!

网友(2016-02-27):
引用 网友A:
首先明确一下什么叫预紧力。顾名思义就是螺栓在承受工作载荷之前,预先受到的里的作用。自然和外载荷没有关 ...

受教了 谢谢

网友:
当普通螺栓连接承受横向载荷时,由于预紧力的作用,将在结合面间产生摩擦力来抵抗外载荷。这时,螺栓只受到预紧力的作用,而且预紧力不受到外载荷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