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外行,求指教

楼主(2013-10-27):
机械加工中不变成本和可变成本对零件加工经济方案选择的影响?完全搞不懂有什么影响啊,大神指导

网友A:
       你问得真是外行呀,机械加工中原成本不变即不偷工减料。可以改变经济加工的方法就是你的技术含量有多少。

网友B:
研究生课程吧。

网友:
有点外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研究生课程吧。

不是啊…自学的,本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问得真是外行呀,机械加工中原成本不变即不偷工减料。可以改变经济加工的方法就是你的技术含量有多 ...

貌似不是吧,问的是两种成本对加工方法选择,书后边的题

网友(点评):
那你问得都不够细节。以车代磨这就是很好的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问得真是外行呀,机械加工中原成本不变即不偷工减料。可以改变经济加工的方法就是你的技术含量有多 ...

不是这个吧,书后的习题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吧,书后的习题诶

       那你说是什么?假设:同一零件,同样设备,同样固定支出,加工质量不变。一家做赚15元,另一家做赚10元。再有一家做还亏钱。你说能有影响的是不是技术的含量多少?也可以反过来说,同等价格情况下能影响经济加工的就是支出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说是什么?假设:同一零件,同样设备,同样固定支出,加工质量不变。一家做赚15元,另一家做赚 ...

哦哦谢谢你哈,我实在有点外行

网友:
所谓不变成本有点必须投入的东西的意思,因为这些都是加工行业中必备的基础东西,比如说厂房,物流运输,这些都是自己不可控或者可控范围极小的投入;
而可变成本在零件最终状态确定的情况下就得靠工艺去控制它,如果说你是来图加工,那么就只有工艺和过程管理来控制成本,但如果你是自己研发加工和销售,那么你得从研发抓起;
如果你刚起步,那么成本控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前期基本上用得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