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钓的线盘,这东西怎么做好

楼主(2013-10-28):
盘钓的线盘,帮忙看下怎么加工比较好。

网友:
这是“旋转”规则物体,所以第一步采用旋转指令,弄出最基本的形体,然后再以第三张图片所示的平面做拉伸和复制

网友(点评):
...大侠,加工,不是绘制三维。

网友:
你这是用铝加工吧,那就和轮毂的加工工艺相仿

网友(点评):
既然是长时间手持的物件,就尽量减轻重量,所以我也赞成用铝合金

网友A:
没有具体尺寸啦,画着画着就变胖了。。。。。总之方法差不多,你可以试试

网友(点评):
看看楼主说的 盘钓的线盘,帮忙看下怎么加工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具体尺寸啦,画着画着就变胖了。。。。。总之方法差不多,你可以试试

人家问的是怎么加工,,,

网友(点评):
尴尬,刚睡醒就犯迷糊了。。。

网友:
买就好了,买的是塑料的吧。

网友:
量大,应该是应铸和塑料模为主。机加工出来那有价格优势呀。

网友:
以前自己做用木头。
现在批量生产用铝压铸。

网友:
塑料或铝合金做

网友:
关键是你用啥材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把这东西加工出来,用铝,

楼主:
先车成如图这样,然后精雕机做,行得通吗

网友(点评):
一路回帖几乎都是“学习”,请问学到了啥呀? 学习灌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