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钢的抗弯强度怎么算啊

楼主(2013-10-28):
圆钢抗弯强度怎么算啊,小子才疏学浅,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请高手指点

网友:
材料力学

网友:
材料力学翻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材料力学,弯矩那一章。

网友:
找出来圆钢的惯性矩就行了

楼主:
额   晓得了

网友:
抗弯强度计算公式 σ(应力)=M(弯距)÷W(截面系数),粗略估算一下吧。真正算起来比较复杂,如果涉及弯管加工计算可以加我QQ806958230,我详细计算下

网友(点评):
张家港那块的?这和弯管计算可不一样。弯管计算还得看是哪种弯法。是滚弯,顶弯,拉拨弯,。。呵呵

网友(点评):
看来我是班门弄斧了,呵呵。我计算的不是滚弯,顶弯,拉拨弯...仅仅是一些简单的管材塑性加工计算

网友:
就看你是哪种力学模型呢?简支梁,悬臂梁等的算法都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