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超深槽铣削加工

楼主(2013-10-28):
现有一工件 四方 120×240×250mm  要求在120厚度上铣槽,宽为53mm的槽,铣通,也就是说槽深≥120.槽和工件外壁有0.1mm公差。粗糙度要求不高。

求加工方法及刀具(现有普通立铣和立式加工中心)

楼主:
已经排除线切割的加工方式,,,,,因为太慢。询过几家,,,保守估计加工时间不会少于80小时。
想从铣削着手。

网友(点评):
80小时也太水的点吧

网友A:
      楼主您都说了,铣呀,用大一点的飞刀杆干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都说了,铣呀,用大一点的飞刀杆干就行了

飞刀杆铣~~槽上有两处R角  R20   确定了刀具直径不能大于40 了   40以下的 120长 不好弄啊。
精加工时不能一次加工整个深度了!
会有接刀印

网友(点评):
40大120的深度都干不了,那这个刀杆可以退休了。粗糙度不是要求不高吗,要不最后用立铣刀跟一刀。

网友:
用圆锯片型铣刀吧!

网友:
搞个图嘛。

网友:
呵呵 我告诉你怎么干,就照我的干,最好用摇臂钻(加工中心也行) 钻几个眼,(或者直接排钻吧中间余量钻掉,这还得看你槽多长,短槽铣就行),再加工中心园鼻刀50的 加长刀杆,或者俩面铣,一边60,铣通,为啥钻眼,很重要,排削,你的槽俩测不是通的钻眼,有一侧通有不用钻,我没看图纸,具体快慢你按我说的分析吧

网友(点评):
对 这么弄效率高了

网友:
插铣效率高得多

网友:
图纸没得  我说的不一定正确
其实我建议 使用卧铣 使用三面刃铣刀 很容易搞定,
但是你说只有立铣和立加  我建议使用玉米铣刀分粗铣和精铣  分分钟搞定

网友:
果然有高手出没

网友:
看材料和机器速度,钻下刀孔,直接高速铣削加工,满刀状态,摆线动态加工。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如果有一侧是通的,那么用三面刃铣刀,合金的可以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