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在镀硬铬的过程中镀层会均匀吗?

楼主(2013-10-28):
请教各位,零件在镀硬铬的过程中镀层会均匀吗?(就是说镀好后会不会大小头)一般镀层在多少之内?

网友:
一般来说,镀硬铬后是需要再加工的,你可以要求镀层厚度,镀装饰铬很薄不用加工

网友:
一般需要镀后上磨床。

网友:
应该会有不均匀,估计跟通过零件各部的电流密度有关系,一般镀层也就几丝,镀后可以磨加工和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