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看这个轴是否能用

楼主(2013-10-28):
如图所示,1800L,45# 直径70调质轴传递5.5KW转速50转, 受力布置如图,弯矩忽略,
大家帮看看是否合适?有什么问题?

补充内容 (2013-10-28 14:30):
5.5KW 50转 实心轴理论57,考虑冲击及正反转使用,就是长轴传递扭矩,有没有大侠讲讲,?

网友:
转速不高,精度要求也不高,轴可用管材加工,加工和装配都省事,70的实心轴100多斤

网友A:
5.5KW轴径70也太粗了

网友:
功率5.5KW,转速50rad/min,扭矩很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KW轴径70也太粗了

主要是长度太长了~~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
链板输送?????可以,注意负载情况。

网友:
没有高手列出数据论证呀,顶。盼高手分析

网友:
此轴只传递扭矩,自己查机械设计手册,上面都有的,计算太麻烦。

网友:
自己去找资料算下吧  你没提供详细数据 要算也算不了

网友B:
饶性太大,靠近轴承一端容易弯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饶性太大,靠近轴承一端容易弯曲。

怎么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说?

网友(2018-10-26):
要计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