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主轴跳动用什么进行检测

楼主(2013-10-28):
对于电机主轴的振动,你们都是用什么进行检测的?要实时进行动态的监测振动的幅值和频率之类的数据,大家都是用什么仪器?或者有什么好的方法、仪器,最近想买这方面的东西,求推荐一个

网友:
加工时打个百分表测一下,不过你这个需要专业的设备,是要做研究吗

网友:
跳动和振动不是一回事。

网友:
我们用的SKF的振动仪,做轴承的大厂,都有自己的一套数据库,仪器

网友:
作风机的厂应该和你用的一样的吧

网友:
测跳动的话,百分表就可以了。

网友:
我是用千份表打的,

网友:
看频谱图,好高端啊

网友:
先用千分表打锥孔外圆,再装检棒打棒端跳动。前者跳动一般是主轴轴承问题,后者轴承和锥孔问题都有。

网友:
可以用震動計 是看看唷

网友:
可以用震動計測量看看數值

新手多打一篇回復 幫忙刪掉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