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向间隙,求教社友

楼主(2013-10-28):
反向间隙,求教社友。下面是百度里面答案,依然看不懂。

因为丝杠和丝母之间肯定存在一定的间隙,所以在正转后变换成反转的时候,在一定的角度内,尽管丝杠转动,但是丝母还要等间隙消除(受力一侧的)以后才能带动工作台运动,这个间隙就是反向间隙,但是要反映在丝杠的旋转角度上。

网友:
就是有一定的空行程(转角)

网友A:
先说说楼主是机械设计,还是电控?
在哪里看见这个词了?
看见这个词了,也应该见过“补偿”一词。

不只是丝杆和丝杆副之间,齿轮之间,蜗轮蜗杆之间。。。还有很多组合结构,我不知道叫什么。。。

常见的产品,来回折腾的机构上用的分割器或减速机上,这个指标的大小和寿命,还是蛮重要的。

网友:
压表打一下,+走一格,表压1格,-走一格,表没回退1格,你就明白反向间隙了。

网友:
一根螺母与螺杆之间确实有间隙存在,在普车的进刀是相当的明显。可以再加一个螺母就可以减少间隙

网友B:
你在数控机床里设定一下反向间隙,就行了

网友C:
间隙的存在是为了防止卡死。

网友D:
这个是不是叫“背隙”?

网友:
用消间隙装置

网友E:
反向间隙来源是丝杆与丝母的结构上的运动配合间隙,丝杠正传丝母对应移动,此时丝杆反向选转,理论上将丝母同时会反向移动,但是由于丝杆丝母间隙的原因,丝母会”延时一段时间“才会反向移动。延时这段时间,丝杆转动,丝母没有移动,此段时间理论上丝母的移动距离就是反向间隙。

网友F:
丝杠的丝杆与螺母出厂时都会预载吧,好的丝杠反向间隙不会太大,如果是用的久的丝杠,可以通过激光干涉仪检测的方法检测出反向间隙,在电气参数上补偿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向间隙来源是丝杆与丝母的结构上的运动配合间隙,丝杠正传丝母对应移动,此时丝杆反向选转,理论上将丝母 ...

 谢谢 ,有点明白了。
      个人干了五年数控
    一直不明白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丝杠的丝杆与螺母出厂时都会预载吧,好的丝杠反向间隙不会太大,如果是用的久的丝杠,可以通过激光干涉仪检 ...

    个人是不明白反向间隙的具体原因。
      还是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说楼主是机械设计,还是电控?
在哪里看见这个词了?
看见这个词了,也应该见过“补偿”一词。

          感谢您的答疑,
 是在数控加工中心上面看到的这个名词。
   个人从上学的时候就一直碰到这个名词,出来工作也5年多,
老师和身边朋友给我解释,  我也一直没有理解清楚。
      这个问题就象一根刺一样,让我这多年很不舒服。
      就只是想要单纯的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和工作没有多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数控机床里设定一下反向间隙,就行了

个人只是想单纯把这个问题搞懂,不是想要解决什么问题。
还是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间隙的存在是为了防止卡死。

            有点不明白,不是间隙越小越好吗。

网友(点评):
最好的理想间隙是0吧。但是,如果追求0,加工精度的问题就极其容易导致过盈配合而夹死。硬跑几天,接触面变形(刮伤)是免不了了。然后,追求0的高追求变成设备无法正常运行的设备设计不良。

网友:
如果全行程的反向间隙为0.005的话,是不是就可以认为重复定位精度是0.01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不是叫“背隙”?

     背隙是什么??
  和反向间隙的区别?

网友(2013-12-11):
不知道你在装配丝杆与螺母座的时候,有没有抹上红粉,复过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