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渐开线齿轮时渐开线画好后无法拉伸成曲面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10-28):
如图,渐开线已经画好,可是就是不能拉伸成曲面,我完全是按书上的步骤做的,为什么就不行呢,着急,哪位大神给指导指导,到底哪里出了错

网友A:
能不能把你的图发过来看看?

网友:
曲线是不是不在一个平面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把你的图发过来看看?

问题找到了,是因为没有修改单位,m和mm混用导致拉伸成的曲面太小看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把你的图发过来看看?

运用公式编辑的时候老是提示单位不统一是怎么回事,问题就出在这里

网友:
齿轮一般不用画,有专门画齿轮的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