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2分牙要用多大的丝锥

楼主(2013-10-28):
如题:
  请问下坛子里大神,攻2分牙用多大的丝锥,是14*1.25么

就是最常用的2分气动快速铜接头

网友:
是管螺纹还是英制螺纹,什么牙就只能用什么丝锥。比如2分管螺纹就要用1/4"管牙丝锥,通常将一英寸分为八份,2分就是2/8,也就是1/4

网友:
对于管螺纹的相关细节,最好是先查表后再干活。

2分气动快速铜接头的外牙通常是有锥度的 PT 1/4 。

肯定不会是 14*1.25 。

网友:
“最常用的2分气动快速铜接头”这个要看是锥螺纹还是柱螺纹,不过,只要是买1/4"的管螺纹丝锥,都能接上的。

网友(点评):
乐于助人,谢谢

网友:
多查机械设计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