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2015报警如何解决?

楼主(2013-10-28):
SPINDLE TOOL DNCLAMP
刀具上上后几秒钟后就报警。加工中心。

网友A:
找你们主管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你们主管看看

找了。他又找说明书,又问度娘。都没找到解决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了。他又找说明书,又问度娘。都没找到解决方法。

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你先把原因说清楚,然后再说现在存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你先把原因说清楚,然后再说现在存在的问题

现在问题解决了,气压低和风管里水太多。现在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问题解决了,气压低和风管里水太多。现在好了、

你没加空气过滤器吗?

楼主:
加了。主要是风源气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