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震动情况下磁悬浮导轨受到的影响大吗?急求回答!

楼主(2013-10-28):
在震动情况下磁悬浮导轨受到的影响大吗?急求回答!!!

网友:
悬浮车与轨道是不接触的,不会产生震动。

网友:
振动如果没有导致导轨的额外摩擦就没问题。

网友:
为啥不先搜搜 磁悬浮导轨 的结构?

网友:
振动过大气隙传感器会频繁的发出信号改变左右电流等控制参数,一保证导轨间气隙平衡。对整个控制系统有影响。

网友A:
肯定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受影响

这种影响能尽可能减小吗?用什么方法呢

网友A:
所用导轨具体情况能祥述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用导轨具体情况能祥述一下吗?

我们要做一个落塔实验,轨道长度是6米,达到最大速度时时10米每秒,而且尽可能减小震动对他的影响,例如,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