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轴,震刀怎么解决?

楼主(2013-10-28):
有一根光轴(就是什么台阶都没有的那种),直径26 ,长度410,外圆都粗车好了,留了50丝余量,45#。然后双顶车精车,震刀,用的机夹刀,京瓷和三菱的开槽三角形的刀片,求解决!中心稍微高了一点也还一样,转速800-1400,走刀100-150都试过了。还有就是我双顶从来不用鸡心夹头的。

网友:
用左偏刀试下

网友(点评):
为什么?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你不用跟刀架吗

网友:
用自己磨的刀,减小刀尖圆弧。加大走刀量

楼主:
一楼的意思是从卡盘往尾座车吗?

网友:
加大主偏角,左偏刀!

网友:
反车试试看看

网友:
15倍 有点难搞,顶尖间隙要小还有中心孔要圆

网友:
两顶尖装夹,无鸡心夹头,能反车吗?
切削力会使工件离开前顶尖,导致工件停止旋转。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就要加大尾座顶尖力量,车削中会不会顶弯工件?
没这样玩过,所以表示担心。

网友:
双顶不用鸡心夹加工接近细长的轴好像有点勉强哦,1,刚性不足,2,靠顶针孔的摩擦力来加工,顶针间压力大车削时工件易受热变形发生震动

网友:
顶尖,跟进架,刀要磨锋利点,冷却液加上,转速不能打太快(离心力)、车好了记得挂着消除应力

网友:
不用鸡心夹,那顶尖就得顶紧,这样肯定变形的,建议留个工艺台阶,车完后再平掉

网友:
如果光洁度和公差要求不高(光洁度要求不高于3.2)  可以用YG类尖刀中低速400转左右0.2走刀  吃刀深度0.2--0.4   刀尖圆弧不能太小  刀稍微钝一点   ...   如果光洁度和精度要求高就留0.2磨量在外圆磨磨吧   (适用于普通车床   刀具焊接式手工刃磨)   此方法加工外径16  长度590的型号316的不锈钢阀杆  不发震 不发颤   (个人经验  仅供参考 看不上的大侠别喷 )

楼主:
还没干起来,以上办法大多已试,无疾而终啊。

网友:
这活应该是挺好做的,再好好检查下你的顶尖,还有机床主轴,拖板间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没干起来,以上办法大多已试,无疾而终啊。

          在刀具上下点工夫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刀具上下点工夫行不

有道理

网友:
照我说直接用无心磨磨完得了。如果实在要是车的话,建议用跟刀架。跟刀架如果不可以用的话那就从刀具上面找。用90度的反刀车,修光圆弧要略小点,留0.5的精加工量可能有点小。建议留到1MM到1.5MM。不然压不住工件。不过你这样车出来的话中间估计有点鼓心。呵呵,还是看看你图纸是怎么要求的。

网友:
既然双顶了为什么不弄个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