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SR15和R15节点应该怎样计算?

楼主(2013-10-28):
图中SR15和R15节点应该怎样计算?

网友A:
左边SR15好算,从圆球顶端算起,在中心线上,到圆球顶端距离 15mm的地方。右边的SR15就有点搞不明白了,明显与直径38的圆柱不相切,这之间是怎么过度的看不出来,至于R15的圆弧,圆心肯定在到直径24的直线距离为15的线上,也在以SR15球心为圆心,半径为30的圆上。

网友B:
首先这图似乎是画错了,其次有图可以直接测量距离,先把图弄对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SR15好算,从圆球顶端算起,在中心线上,到圆球顶端距离 15mm的地方。右边的SR15就有点搞不明白了,明显 ...

谢谢你的回答,不是你说的那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这图似乎是画错了,其次有图可以直接测量距离,先把图弄对再说吧

图没有错的,直接测量出来的还有精度可言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没有错的,直接测量出来的还有精度可言吗

你能在半径15的球上量出个38的尺寸??图若对了,直接测量比你计算半天要方便的多

网友:
SR15与R15的画法
首先,SR15与38直径圆柱面相切,R15与直径24圆柱面相切,SR15与R15相切
刚画了了一下,先确定SR15的圆心,以此圆心画R15与R30圆;由直径24圆柱母线向上平移15,平移后的直径延长与R30圆弧交点就是R15的圆心,以此园心画R15圆,修剪后就完成了

网友(点评):
SR15的球与直径38的圆柱怎么相切的。

网友:
这个现在要算嘛,不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