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CAD的图层设置为每次打开就可以用,不用从新再设置图层的

楼主(2013-10-28):
如何把CAD的图层设置为每次打开就可以用,不用从新再设置图层的

网友:
建一个模板文件

网友:
先看一下CAD的书吧,把设置好的图另存为.DWT模版,下次新建时,使用这个模版就行。

网友:
推荐AUTOCAD机械版

网友:
我没有弄过模板,用设计中心拷贝也是相当方便的

网友:
建立模板  然后保存

网友:
直接打开模板来画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