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圆锥滚子轴承的问题

楼主(2013-10-28):
圆锥轴承安装到机床上面,轴向只有0.01的间隙,径向有0.2的间隙。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没有预紧,你翻一下手册,再有就是其他的了
看书

网友:
你说的太费解。什么轴向、径向间隙?动圈轴向压紧、静圈径向紧配,哪来间隙?

网友:
间隙从来都是不可避免的,当然要有调节机构补偿

网友:
如果是圆锥的话,轴向游隙要大于径向游隙,你那个有问题,不过要看整个支承结构图。

网友:
    只要是圆锥轴承就一定有调节间隙的办法,就是外圈和内圈的位置关系决定间隙的大小,本人最善长此方面的工作了。最经典的是C6140主轴上的圆锥轴承安装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预紧,你翻一下手册,再有就是其他的了
看书

??????????????设计时调整垫

网友(点评):
要么调整垫,要么配端盖

网友:
他说的配对圆锥轴承没办法预紧的,配铜皮垫或是修端盖都可以。

楼主:
轴承外圈打滑,,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
亲,请正确阅读装配手册,有关预紧的问题

网友(2021-07-27):
装配压紧问题

网友(2021-08-31):
看看使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