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社友做皮带输送机

楼主(2013-10-28):
论坛里有没有做皮带输送机的?
我有些问题想要请教大侠
先谢谢了

网友A:
厂内有称重皮带输送机,大型的,不知道你想问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内有称重皮带输送机,大型的,不知道你想问什么?

先谢谢大侠
我现在自己想做一套带式输送机
不过是很简单的那种,上面放一些散料,质量很轻
输送速度也知道
想用步进电机来驱动
就是不知道主动轴的转矩怎么算,电机的功率怎么算,还有就是张紧力怎么算
麻烦大侠给讲解下,如果帖子里说不明白,能否告知联系方式,我可以打电话或通过其他方式向你请教

网友:
查一下输送机的设计手册

网友:
有套软件 算   需要给你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邮箱是zanwei08@126.com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谢谢大侠
我现在自己想做一套带式输送机
不过是很简单的那种,上面放一些散料,质量很轻

把条件说清楚直接告诉你就可以了,输送长度,质量是多少,速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条件说清楚直接告诉你就可以了,输送长度,质量是多少,速度多少?

输送长度为1600mm,质量为0.7kg,速度为150mm/s
谢谢大侠

网友:
如果启停次数在100次/分以下可用普通变频电机,皮带宽度200MM左右电机180W就可以,宽度800MM左右电机370W,主动辊直径90-120MM,减速比1:20,张紧可调就行,不一定用弹簧

网友:
有做小输送带的吗? 我正在做一款覆沙机,上面用到的

网友:
已发。 不知道适用不适用。小软件也是根据TD75型手册上的公式编出来的。本小软件适合500带宽以上的计算.
   我不是大侠,迷茫中,考虑转行了.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我已经收到了,不过对我这个小输送机来说有些大材小用了,呵呵,还是很感谢

网友:
500带宽以下,不精确.

网友:
是链条输送好呢,还是皮带输送好呢,我以前接触的大都是链条输送机构

网友(点评):
大的输送是有用链条的,但我这个工况用传送带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