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板料的上料问题,求助

楼主(2013-10-28):
冲压板料规格是1200x600x0.6钢板,堆垛起来,用机器人自动上下料,想用磁性分片器,各位有没这方面的资料,做过的大侠麻烦告诉一下选型的原则和大概价格。

当然各位也可以提供更好分料方式,欢迎大家讨论,重约4kg

网友:
有现成的磁性分片器买的吗,放在板料侧面,具体磁力大小要看板的重量。

网友A:
导磁钢板的话推荐使用磁性分张器,毕竟成本低廉。如果使用效果不好,或者抓取板材间油膜影响抓取效果,推荐瑞典Brodd分张器,可用于金属、非金属物料的分张。
此外,如果板材表面有油,为避免水平移动时打滑且吸盘寿命过短,推荐瑞典PIAB油性吸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磁钢板的话推荐使用磁性分张器,毕竟成本低廉。如果使用效果不好,或者抓取板材间油膜影响抓取效果,推荐 ...

这个之前看过,知道价格不,有没国内的推荐

网友(点评):
我是代理,价格比较贵。国内的不是磁性分张就是气刀,或者是利用吸盘不同步抓取实现分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磁钢板的话推荐使用磁性分张器,毕竟成本低廉。如果使用效果不好,或者抓取板材间油膜影响抓取效果,推荐 ...

还有想知道怎么实现随着板料高度下降而一次分一张料,另外那些非导磁材料怎么实现分料,原理是什么?

网友(点评):
分张器有分张的高度范围,板材或者分张器相对移动就可以。Brodd采用的是机械分张,所以玻璃、木板等非导磁物料也可以分开。

网友(点评):
相对移动需要很精确吗

网友B:
要我玩的话,果断采用吸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我玩的话,果断采用吸盘。

手爪是用吸盘,现在讨论的是分料,还是老大有用吸盘分料的更好办法,还请细说!

网友(点评):
在四楼ahway说的“利用吸盘不同步抓取实现分张”。就是先吸角角那里,再吸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磁钢板的话推荐使用磁性分张器,毕竟成本低廉。如果使用效果不好,或者抓取板材间油膜影响抓取效果,推荐 ...

那你有没有Brodd分张器的选型资料,有的话麻烦发一份1598390025@qq.com,谢谢

网友:
三楼第四图

网友:
我们也想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爪是用吸盘,现在讨论的是分料,还是老大有用吸盘分料的更好办法,还请细说!

利用吸盘不同步动作,“掀”开板材。但这样做也有不足的地方:如果油膜吸附力太大,可能无法保证单张。如果板材尺寸较小或者板材韧性不足,无法实现分张上料。

网友(点评):
就是这样玩的,AMADA冲床配料库,全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有没有Brodd分张器的选型资料,有的话麻烦发一份1598390025@qq.com,谢谢

其实Brodd现在就是标准品,使用说明如下:
在距离、高度允许值范围内可以实现分张,红色部分为分张齿条,水平运动,受力向上挑起。

网友(点评):
这个图就很清晰了,谢谢。

网友:
应该用吸盘可以搞定。

网友:
看的最多的就是吸盘吸~

网友(2013-12-02):
有真空泵吸盘来抓取比较好,成本低,还可以根据材料不同改变吸盘结构来实现

网友:
以后会用到,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