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PT螺纹编程加工,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3-10-28):
第一次接触NPT螺纹.根据查表得出小径38.45.大经41.99.问题来了.1.大经与小径指点是基准面开始的尺寸吗?如图
倒角1.5的地方..
加工是把底孔编程:G1 X38.15;
                                X37.7W-16.;
加攻螺纹编程:G00 X38;
                         Z4.;
                        G76 P010060   Q300  R0.02;
                        G76 X42.17  W-20   P1767  R-0.465  Q500  F2.209;
这是我本人的理解.
以前有人做过是这样的.底孔加工:G1  X39.4
                                                     X38  W-20
                            螺纹加工:G00 X36;
                                                Z4.;
                                              G76 P010060   Q300  R0.02;
                                              G76  X41.  W-20  P1770   R-0.635  Q500 F2.2
我是照以前别人做过的做的..做出来的部件带头老大说是好的.个人觉得螺纹有效长度达不到标准..老大说只要止的主就可以了
求高手指点我的思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A:
NPT螺纹为60度圆锥螺纹,旧标准为Z,注意:小径38.45.大经41.99.为基面上尺寸而不是基准面,经查表,此螺纹管端至基面尺寸为10.668,再以此为基准作图。

网友B:
应该还有P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NPT螺纹为60度圆锥螺纹,旧标准为Z,注意:小径38.45.大经41.99.为基面上尺寸而不是基准面,经查表,此螺纹 ...

是这样吗.但是和别人的尺寸还是有点差别.可以讲解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还有P多少

P是指什么呢.我用的是FANUC系统.P是螺距吗?G76里是牙型高.F是螺距

网友(2014-01-02):
查机械手册加工,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