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普车车直径110长度945的轴。新手第一次车!(求助)

楼主(2013-10-28):
主轴转速,进刀量等,怎么加工越详细越好!

网友:
主轴转速在250左右  进刀要很慢

网友A:
这个是车床上最基本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车床上最基本的了,

因为我是搞机修的,有时车也是车些很小的零件,从没车过这么大的,都不知怎么下手!

网友:
慢慢车了

网友B:
一夹一顶装夹方式

网友:
这个另一头要顶住,要不甩得厉害,可以先加工个顶针孔。全部车完后,再把顶针孔那边车掉

我没车过,只是在车间看过,前些天也听总工说过类似的
错了勿怪

网友C:
上中心架,先打中心孔。再用一夹一顶的方式。280转速左右,单边2.5吃深, 0。2左右的走刀开粗!精车走刀慢点!

网友:
这要看是什么材质  是不是需要热处理  还要看精度  最好有图   不同的材质不同的精度所用的刀具和工艺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中心架,先打中心孔。再用一夹一顶的方式。280转速左右,单边2.5吃深, 0。2左右的走刀开粗!精车走刀慢点 ...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中心架,先打中心孔。再用一夹一顶的方式。280转速左右,单边2.5吃深, 0。2左右的走刀开粗!精车走刀慢点 ...

中心孔可以在下面先用台钻打好嘛!还有0.2的走刀是不是有点慢啊

网友:
不要上中心架打孔 划线找好中心用点冲子打点 有条件用镗床没条件用手枪钻按中心钻打孔粗车单边5至7毫米吃刀深度走刀量0.3到0.4转数300左右.刀按80度装卡 刀要磨好c型削是必须的

网友:
粗车200转,走刀0.6.精车转速高点,走刀小点,看加工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夹一顶装夹方式

太大了,最好再搞个超级大的中心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