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 中有指定距离拉伸到指定距离的功能吗

楼主(2013-10-29):
solidwork 中有指定距离拉伸到指定距离的功能吗

网友:
对于楼主这种基础教程不看,动手操作都不愿意做的家伙,楼上回答的好。

网友:
2楼3楼都是二位占座啊,这是要搞基啊。。。。。

网友:
...只要是个绘图软件都有。。。

网友:
这问题比较难回答。

网友:
在A面上做拉伸草图,距离控制上到指定的面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LZ还是自己尝试下吧

网友A:
楼主还要多加练习啊。

网友:
像这个是属于基本功能的应用,楼主应该熟练掌握。
最起码你得自己动脑筋想想或者动手操练下,要是实在不会再来向大伙求助。

网友:
是的,操作不出来也可以把你的操作过程说一下看大家找找哪行不通

网友:
这个应该不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要多加练习啊。

感谢,很方便,再问下哪里可以下载较为齐全的电气的3d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