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机跟伺服电机的换算

楼主(2013-10-29):
以前用普通电机0.75KW,转速1470转,现在换成0.75KW的伺服电机,转速1500,力量扭矩够吗?求高手计算!我看了伺服电机的样本,伺服电机外形尺寸比普通电机小很多,看着比例有点不协调。

网友A:
如果那个伺服转速只能是1500转,那么他的力矩应该是跟那个鼠笼是一样的。但是很多伺服电机的转速都是3000,甚至更高转速吧。你看看样本先。

网友B:
扭矩在伺服电机选型说明书上应该有的吧

网友C:
普通电机铭板上有写的 力矩自己看下 伺服电机选型样本上也有说明 然后比对下就好了 尺寸什么的不用看了 看参数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那个伺服转速只能是1500转,那么他的力矩应该是跟那个鼠笼是一样的。但是很多伺服电机的转速都是3000, ...

转速可以控制在1500转以内,如果大可以加减速机。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电机铭板上有写的 力矩自己看下 伺服电机选型样本上也有说明 然后比对下就好了 尺寸什么的不用看了 看参 ...

普通电机上面没扭矩,所以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扭矩在伺服电机选型说明书上应该有的吧

对 这个必须有的 额定扭矩 工作扭矩之类的

网友D:
伺服电机一般是3000转吧。楼主看看两款电机样本里的参数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伺服电机一般是3000转吧。楼主看看两款电机样本里的参数就知道了

伺服电机的转速是可以选择的,有1000转,1500转,2000转,3000转的都有

网友A:
加减速器是很好的方法,不过减速器精度高少背隙的,也是非常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减速器是很好的方法,不过减速器精度高少背隙的,也是非常贵的。

那用哪种减速机比较好呢?哪种精度高?

网友(点评):
行星的,台湾的应该还可以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