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零件 两边那个耳怎么做出来?

楼主(2013-10-29):
求助此零件 两边那个耳怎么做出来

网友:
铸造啊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是用SW怎么做出来?

网友(点评):
被雷到了吧

网友(点评):
是被雷到了被雷的里焦外嫩

网友:
失腊铸造

楼主:
求高手。。用solidsorks怎么画?

网友:
你先用基本的切伸拉除自己去做个看看  再慢慢寻找简单方法

网友(点评):
我只能弄出中间那个圆柱锥两边的耳弄不上去,求指导

网友:
直接拉伸然后镜像再倒角不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两个耳朵拉伸并且和圆锥体结合,再倒角

网友:
中间圆锥面直接拉伸加拔模角,两个耳朵直接拉伸起来,与圆锥面相交处倒圆角,中间再求差就可以了

网友:
可能是模具冲压的

楼主:
有没有SW高手啊  求侧耳怎么拉伸出来

网友:
设计库里面就有    可以直接拉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SW高手啊  求侧耳怎么拉伸出来

我不是高手,但完美解决
1、旋转椎体,夸张些,高一点
2、中间画矩形,拉伸,从曲面,选择椎体表面,最好是再画个草图画个斜线定义拉伸方向,从曲面可以保证拉伸的实体和锥面完美结合
3、镜像拉伸出来的实体
4、倒圆角
5、画个耳朵的形状拉伸切除

网友(点评):
谢谢大神的指导 受教了

网友(点评):
拉伸选椎体的内表面比较好,不然会提示生成零厚度实体,估摸着是外表面和欲成型之间有缝隙,拉伸不可以用3D草图

网友(点评):
大神 能弄个详细步聚不 小弟学SW不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神了 我画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高手。。用solidsorks怎么画?

中间旋转,两耳拉伸阿

网友(2013-12-02):
这个是用曲面画的 2011的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先用拉伸话耳朵 旋转切除后再画中间部分

网友:
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