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道增压泵的问题

楼主(2013-10-29):
准备在管道上加装个增压泵,扬程是50米。现在问题是,原来有一台泵,扬程确实为50米,但是和管道连接的口径是DN80.而管道是DN125.也就是说为了装这个泵,需要安装变径。

这个不是问题。问题是,加了后,他的扬程还能达到50米吗。DN80的管道泵能使DN125的管路里水也能达到50米吗。

网友:
首先说一个你不解的问题,就是泵前泵后都可能有缩口,这个正常,

你选择参数,主要看泵的原始参数,离心泵的扬程与流量有关系,你先考虑好这个,再就是管路的沿程损失,留富裕量,

参数够了,做一个变径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果然深刻啊,跟有无缩口变径没关系,得看流量的关系

网友:
你把问题说清楚啊?

楼主:
谢谢,搞明白了谢谢

网友:
同样的管线的话,把DN80全部变为DN125,管沿程压力损失减小,扬程可以更高才是
还是具体算沿程压力损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