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刀具生产要用到编程吗?

楼主(2013-10-29):
非标刀具生产要用到编程吗

网友:
铣刀分很多种,若果是换刀粒一定需要编程,里面的刀位有涉及刀片后角需要用宏。普通焊接铣刀可以上工具磨出相关的角度

网友:
你问得比较笼统,不清楚你在说什么

网友:
是用刀还是做刀,其实只要是CNC加工都要编程序的

网友:
其实两者没多大实际关联

网友:
必须要啊

网友(2014-08-04):
编程对批量生产作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