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用pro/e,文字特征创建截面不完整怎么处理!!

楼主(2013-10-29):
今年由于机缘巧合帮人做一点东西!(其实好多年多不怎么用了,都比较生疏,当年读书也没怎么系统的学学)现在创建文字特征时出现截面不完整,同事说字体不对!但是有些文字所有的字体都不行,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
proE的这个字体,有的字本身就不封闭

网友(点评):
关键是有些字体或者说是个别文字交叉的很多!

网友A:
可以手动修改,让字体无交又

网友(点评):
不知道大虾说的手动修改何解?我后来没有办法就先做好草绘,在一点点的拉伸!没办法,被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手动修改,让字体无交又

字可以转换为线条使用,编辑完线条,就可以了。字体转换为线条你在菜单栏-绘图工具或右键。
我以前用的PROE,现在电脑没装PROE.你试试找找看

网友(2013-12-08):
应该是文字有相交的地方,字体改成SimHei,可以拉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