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板件下料的标注问题

楼主(2013-10-29):
最近出图,板件需要火焰切割,但不需做其它处理,不知道应该标注切割面是否需要标注表面粗糙度,应该标注不加工符号还是加工但无要求符号,也可以说火焰切割到底算不算加工。还有就是如果不标是否就默认来料就已经成型呢?望大家赐教。。。

网友A:
  • 我们这也讨论过这种问题,一位老工程师的意见是不加工符号和粗糙度;
  • 但是我一直认为数控火焰切割也是属于加工范围,在形式上等同于线切割,但是这里有个问题,下料板材是没有公差的,在一定范围内可以控制,但是零件太小的话,怎么控制尺寸是个问题。
  • 不过我们的一致观点是必须要有粗糙度的,下料设备和气割气体不同会有不一样的粗糙度的。

网友B:
火焰切割当然算加工。但表面粗糙度的问题,我发现南方企业喜欢都标上,标注25。但北方企业喜欢不标注,默认粗糙度,就是切成什么样就什么样,别过分就行

网友:
标于不标看你怎么掌控了。

网友C:
标了好控制

楼主(2014-04-08):
引用 网友A:
  • 我们这也讨论过这种问题,一位老工程师的意见是不加工符号和粗糙度;
  • 但是我一直认为数控火焰切割 ...

  •  嗯,是的,火焰切割和等离子切割就差距很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火焰切割当然算加工。但表面粗糙度的问题,我发现南方企业喜欢都标上,标注25。但北方企业喜欢不标注,默认 ...

    个人感觉不标注有点不负责任,因为毕竟也是去除材料了,标注但无要求会不会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了好控制

    嗯,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