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制产品平面度有刀纹粗糙度也不好,刀换了很多也是一样 求帮助

楼主(2013-10-29):
铝制产品平面度有刀纹粗糙度也不好,刀换了很多也是一样

网友:
粗糙度要多少的,有没有刀纹要求,刀尖放大了是什么样子,机床进给多少

网友A:
也贴个图,工艺描述下吧,现在这问题问的一头雾水。。

网友(点评):
图我啦不进来 ,大概是这样的 ,两个圆重叠一起,最外面的是110,里面圆是51,51圆到110这段距离是平面,

网友(点评):
51到110之间的平面不好,就是这样的,刀是R0.6的 转速1600 精车的余量0.2F0.08 0.06都没有用 慢了刀纹有时候还深点, 夹头是内涨的 ,产品是加紧的这点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贴个图,工艺描述下吧,现在这问题问的一头雾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贴个图,工艺描述下吧,现在这问题问的一头雾水。。

弄错了  ,,
图拉不进来 ,,不知道怎么用这、、、

网友:
改善工艺 粗糙度不难的

网友(点评):
工艺以我现在这样做应该是很好的啦。

网友:
平面从外往里车和从里往外车都试过了吗

网友(点评):
从外往里车还差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