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研究所的零件图。看看有没有错。

楼主(2013-10-29):
  废话不说,直接上图(技术要求和标题栏就省略了)。看看错误在哪里,测试下自己的基础牢不牢。

网友(点评):
再来个人评论下啊 我也一直是和尺寸线重合的 ~

网友(点评):
右图是对的。对于非轴线或球心的几何要素,标注形位公差时,箭头不能对齐尺寸线。

网友:
第一:厚度6.5的公差0.02不合理,标注公差要与粗糙度相一致,不能粗糙度标的非常高,。而公差确比较低,这就会形成矛盾

网友(点评):
我是不觉得这个有矛盾

网友(点评):
那你说说直径62.5的公差标注为0.005,而6.5的标注却有2丝,粗糙度都这么高,这能没有问题吗?那你自己说说这么图的错误在何处?

网友(点评):
跟粗糙度没关系,有很多零件就是对厚度要求不高,但是对端面粗糙度要求很高的!!

网友(点评):
直径极限偏差和大圆圆度之间的矛盾!!

网友(点评):
个人觉得有点联系,是不是还要看采用什么样的公差原则啊

网友(点评):
平行度2道和这个6.5厚度的极限偏差也有矛盾!!!

网友(点评):
直径极限偏差和大圆圆度之间的矛盾 同意这点评,本人也看到这个问题。

网友:
一眼望去,一个“全部”感觉不太爽,再一看图上标的,,,这个冲突了吧。

网友:
就是对全部和那个平行度感觉不爽了~

网友A:
第一:全部1.6这是要闹哪样撒。还是其余1.6?

网友(点评):
第二;圆度公差。按图中的意思圆度被测量目标是中心线?所以箭头不能与尺寸线重合

网友(点评):
第三:上面光洁度0.4,下面0.8.上面比下面精度高。一般选基准都选这种精度高的,面积大的平面。所以呢。我先测量上面相当于中心轴线的垂直度,完事儿后,我再测量下面相对于上面的平行度。所以呢,这中间有个基准

网友(点评):
的转化。应该还需要一个基准。图中这样标注的平行度有点莫名其妙

网友(点评):
0.1-0.15X45度这是个神马意思?倒角?加工的人拿图纸加工错了那不管您设计的对不对还是您设计的错。干嘛说的不清不明的,设计就是要为了加工方便,最好没学过机械制图的人都能看的懂

网友(点评):
学习了,第三点让我佩服啊~~~看你回帖都忍不住多看几眼你头像,机械里有这样技术高超的美女么~

网友(点评):
您说的第三点是有问题的,图上这样标注是可以的。粗糙度和形位公差没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网友(点评):
我说的是一个基准的问题。基准的选取

网友(点评):
真逗!~~我干完了拿下来手工研磨到Ra0.4行不行?!~~

网友(点评):
一般设计的时候,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图中的基准是不能换的。

网友(点评):
感谢"苦菩提"的精彩点评。我只想到了前两点,第三点学习了。

网友:
圆度标的位置不对,二楼说了,圆度里面没有Φ的
最重要的是,63.5的尺寸公差怎么能小于形状公差呢

网友(点评):
要看是采用独立原则还是最大实体原则标注啦,尺寸公差可以小于形状公差的

网友(点评):
此为正解,其他都是习惯问题!

网友(点评):
具体有什么原则的话,那个肯定要标注在图上的,既然没有,那么这个就是不对的。

网友(点评):
这个是很对的。第一,圆度,圆柱度允许范围是两个公差为t的同心圆区域。因此没有直径符号。第二,您应该还可以告诉他,尺寸公差是最大的。形状公差<位置公差<尺寸公差小<光洁度

网友:
呵呵!公差标注的问题,直径极限偏差为5微米,圆度要求1道5,严重矛盾哇!!

网友:
平行度要有基准,圆柱度指引线,公差分配还有问题

网友(点评):
平行度的基准?。。。。

网友(点评):
平行度当然得有基准

网友(点评):
形状和位置公差啊,学电的学生党的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全部1.6这是要闹哪样撒。还是其余1.6?

"0.1-0.15X45"的倒角标注,这样标我们单位的工人还是看得懂的。请问仁兄,如果让你们单位的工人加工,你准备怎么表呢?"C0.1-0.15X45"吗?

网友(点评):
呵呵,这个标注我还是没看懂。是倒角45度吧?哪个边是0.1,哪个边是0,。15呢?45度的话应该倒边是一样的啊?

网友(点评):
0.1-0.15这个是倒角大小在这个范围倒45度角

楼主:
这还是研究所制的图纸,都这种水平,更不用说一些中小企业了。基础薄弱,中国制造焉能脱掉“低端廉价”的帽子?

网友(点评):
你这个图应该是老图纸了,尤其是平行度那地方

楼主:
引用 楼主:
"0.1-0.15X45"的倒角标注,这样标我们单位的工人还是看得懂的。请问仁兄,如果让你们单位的工人加工,你准 ...

它是指下端面内外径倒角一样,均为45度倒角。倒角距离0.1到0.3。

网友:
你直径62.5标注有正负公差,然后还有圆度是不是重复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0.1-0.15X45"的倒角标注,这样标我们单位的工人还是看得懂的。请问仁兄,如果让你们单位的工人加工,你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图纸,怎么解释?难道说这些标注都是老标准里的标法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图纸,怎么解释?难道说这些标注都是老标准里的标法吗?

不是这个意思,是垂直度和平等度指引线这种组合用法,在老图纸上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这个意思,是垂直度和平等度指引线这种组合用法,在老图纸上见过。

哦。难怪最新的机械设计手册上说这样的标法已经被废除了。

网友:
我也经常这样画图

网友:
一打眼过去 7~8处看着不合适的地方。。。研究所压力很大呐

网友:
问个不向干的问题,垂直度的0.02怎么量测检验啊?

网友C:
这是刚毕业的学生娃设计的,不足为奇;
外圆直径公差只有0.01mm,还标注什么圆度0.015mm干什么?在直径公差后面加个包容符号E不就得了;
一个完全对称的零件,一面标注Ra0.8,一面标注Ra0.4,可在图纸右上角又有一个全部Ra1.6;
可真是神图啊,怎么从研究所留出来的?看来体制值得商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刚毕业的学生娃设计的,不足为奇;
外圆直径公差只有0.01mm,还标注什么圆度0.015mm干什么?在直径公差 ...

研究所发给我们的订单。技术要求“全部”是我上图的时候改错的,原图是“其余”。

网友:
垂直度应加个φ

网友(点评):
额,是在以端面为基准面的前提下。个人觉得还是以端面为基准面好,至少和平行度和垂直度都有直接联系

网友:
可真是神图啊,一面Ra0.4、一面Ra0.8,实际使用时怎么区分?

网友(点评):
是啊,怎么区分。

网友:
看来大家都差不多加工符号有问题

网友:
一个小零件,问题不少,学习了

网友:
这个图纸需要再回回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参考下吧。。。

网友(点评):
谢谢“信风”提供的资料。

网友(2013-11-29):
学习了,以后多啦逛逛

网友:
有时也不为怪,设计性的东西试样期间只是为了检测新品功能,待进入批量生产期前所有图纸会全部审核。

网友:
有些研究所太差啦,骗国家钱,养老等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