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锥很会断,怎么办

楼主(2013-10-29):
M5的螺纹,深13MM,打的4.4-4.5的底孔
为什么丝锥老是会断啊,换了螺旋的,还是一样断

以前底孔打好,再扩孔就不会,难道是底孔还不够大吗

再大止规就完全止不住了啊

网友:
材料很硬吗?

网友A:
一说丝锥会断让我想起刚开始做机加工那会,德国进口的加工中心,进口的刀具,加工螺纹前忘了钻孔,硬是用丝锥在发动机缸盖(铝合金的,实心部位)上打了一个火花塞孔,完事后,工件合格,丝锥没事,把我吓出一身汗

网友(点评):
这么好啊

楼主:
唉,你这样都行
我现在才开始做,基本上是天天吓出汗

网友:
什么设备加工?是排屑不良造成的还是切削参数不对?丝攻折断面是怎样的?

楼主:
西湖台钻攻丝机, 感觉上是铁屑排不出有关,色拉油润滑,折断面要怎么描述,不是很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说丝锥会断让我想起刚开始做机加工那会,德国进口的加工中心,进口的刀具,加工螺纹前忘了钻孔,硬是用丝 ...

没那么夸张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那么夸张吧。

要是别人说我也不信,可那一把丝锥几千块大洋啊

网友(点评):
我这里艾莫克的丝锥也几千块。。。每个月还断一两根,还是按标准底孔钻的。不过我是合金钢攻丝。

网友:
量不大用气动打丝机啦。一天下来没有断过丝锥。

网友:
可能材料硬度问题,,钻头用的双刃的排铁屑一般都没有问题啊

网友:
我觉得你还真的打的有点大,你说M5的螺纹,我就默认粗牙0.8的螺距,(非挤压螺纹)切削底孔,我一般打%%c4.15(+0.12^0)

网友:
也不一定是材料问题啦,转速也有关系,色拉油也可以么

网友C:
最好是底孔加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别人说我也不信,可那一把丝锥几千块大洋啊

还好没断,不然够你喝一壶的。哈哈

网友:
你转速小点

楼主:
嗯,底孔大小,转速我都去试试,谢谢各位大侠们

网友:
空打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底孔加大点.

M5难道打5个的孔吗,4.5够大了,4.2就可以了

网友:
要看参数和加工状况。如果粗牙螺纹用4.5的底孔,LZ你的牙型完整度还好吗?

网友D:
手枪钻打的?还是台钻打的?一般我们底孔打4.2,攻丝的时候用点菜籽油

网友:
解决没?我想知道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枪钻打的?还是台钻打的?一般我们底孔打4.2,攻丝的时候用点菜籽油

   用酱油更好,我会到处乱说吗
      攻完丝后车间都是香味。

网友:
1:先看看是不是底孔的问题(4.2、4.3都差不多);
2:加工材料:
3:工艺参数;(进给速度什么的)

网友:
底孔很大照说更好攻,材料不硬,孔的深度也差不多。就不明白为什么会断?我能想到的除了攻丝机没设定好,打孔那人工件没放好,或是没攻过丝外,再就是你那色拉油有问题,或是丝锥质量不行。

网友:
干活时候我小心小心再小心,我不止一次折断丝锥在里面。

网友:
你可以尝试用挤压丝攻,或者切削液用1:3皂化油.我生产不锈钢的5.0*20深的都很少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