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浮动接头 能用在油缸上么

楼主(2013-10-29):
气动浮动接头 能用在油缸上么

网友:
只要负载够,连接螺纹对得上就可以

网友:
不建议这么使用,气动浮动接头的负载一般都较小

网友A:
可以用钢件制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钢件制作

气动浮动接头一般都是钢制的。不过它的负载是小了点,够的话可以用的。

网友(2015-02-25):
你想用在哪都行
关键是能承受得了那么大的力就行
看看负载吧

网友:
看下负载大小,做个受力分析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