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盘前后调节机构工作原理,请教

楼主(2013-10-29):
像这种方向机中部有个把手,向上可以扳动扳手,然后前后移动方向盘,调好后再拧紧。很方便,不知道这种结构的内部工作原理是什么,可靠不可靠。那位大哥劳驾给说下,最好有图片。先谢谢了。

方向盘

方向盘

网友:
没见过这种方向盘

楼主:
没有哪位大侠知道方向盘上下调节结构和原理的,,,
小弟拜谢了

网友:
工程叉车上的

网友:
装载机、叉车、越野跑车(改装)小型工程机械。前后扳动方向盘在大型载重车上都有,只是旋转结构不同。

网友:
没见过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楼主老大,你这不是故意跟自己过不去吗?

非得找张带壳子的照片犯愁里面的结构。。。

其实,只想知道原理,自己也可以猜得出来吧。

上下角度调节,肯定会有万向机构和锁紧机构了。

前后调节,肯定会有轴套配合加紧定机构了。

网友(2018-10-26):
图片这种是工程机械所用吗

网友:
看着像叉车的方向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