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强度理论,设计计算哪个用得比较多

楼主(2013-10-29):
请问你们在做设计计算时,对于四大强度理论你们应用的那个理论比较多?感觉那种理论更切合实际方便应用?

网友:
这个要结合具体情况来看的,不同工况受的力不一样,算的东西也不一样

网友:
第一强度:最大拉应力理论,适用于脆性材料,例如:铸铁。
第二理论:最大伸长线应变理论,只要极少数脆性材料复合,应用很少。
第三理论:最大切应力理论,适用于塑性材料,例如低碳钢,形式简单,应用极为广泛。
第四理论:畸变能密度理论,适用于大多数塑性材料,比第三准确,但不如第三方便。

网友:
那个都问题不大,因为安全系数是大大的。倒是在失效分析是要考虑

网友:
弹塑性用第三,脆性用第一

网友(2015-05-16):
第三强度理论应用多一些,比第四强度理论要安全